中断指针

楼主(2016-07-03):
  中断指针分为外部输入中断,定时器中断,高速计数器中断,我在有的程序里面看到有I0,I1指针,这是简写吗?有知道的帮我讲一下!多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断指针分为外部输入中断,定时器中断,高速计数器中断,我在有的程序里面看到有I0,I1指针,这是简写吗?有知道的帮我讲一下!多谢啦!
I是interrupt中断的缩写,后面的数字是中断事件编号,不同的编号对应不同的中断事件。

一般不用花时间去考虑这种问题,真正花时间的是如何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