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3):
远程控制电机怎么设置,怎么接线?本地控制电机又该怎么设置,怎么接线?谢谢

网友A:
你的设置一个远程与本地的切换转换开关吧。

网友B:
远程控制你是采用通讯控制还是导线直接控制端子台(包含用中间继电器转接)

网友C:
呵呆虽参数002吧;
本地控制就是面板控制;
远程就是外部端子或者通讯控制;

网友D:
你要控制什么啊,不讲清楚不好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