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3):
我怕误跳闸,现在出的设备都没加,设备里一般有PLC 伺服,变频器那些,不加又怕出安全事故!保护接地做好了可以不加吗?

网友A:
除非高度触电敏感设备,一般设备都不加装漏电保护装置:因为漏电保护装置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故障源,最不可靠的玩意就是它

网友B:
一般设备保护接地做好了是可以的。

网友C:
加了到时候频繁报警又麻烦了

网友D:
加了麻烦多多……接地一定要做好……

网友E:
这个视工作环境及安装场所等因素而定

网友F:
设备上加漏保的很少吧,一般用户自己出线端也会有漏电保护的。

网友G:
很少有加的 要不然会问题多多

网友H:
要是有伺服加漏电空开估计马上就跳闸。

楼主:
我也是怕误跳,现在的一般没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要是有伺服加漏电空开估计马上就跳闸。
伺服驱动器、变频器、大功率开关电源之类漏电断路器就是频频跳闸

网友I:
接地好就行了,不用加漏保。

网友J:
如果你们公司的用电负荷比较平衡的话可以装,建议只要接地做好接零保护都接好不需要接,因为越敏感的设备越容易
误动作跳闸

网友K:
我司生产的设备每台都有加漏保,3相的,设备也有用伺服,变频器,只是功率都不大,1KW以内,也有用到4KW左右的变频器,买的是台安的漏保,还好吧,没有误动作,漏电保护电流30毫安,进线要求5线制

网友L:
目前为止我多半看到的是在民用电上看到漏电保护

网友M:
我个人不大主张机械设备上装漏电保护开关,除非有适应的可靠的器件;但需做好其他安全防护措施。

网友N:
有 变频器就不要加,不知道什么时候跳闸的

网友O:
我们单位是生产食品机械设备的,机器全部按漏电保护开关,机器有伺服驱动器、有变频器等等。没有发现你们说的误动作跳闸等等问题。我建议还是按上的好。

网友P:
引用 网友H:
要是有伺服加漏电空开估计马上就跳闸。
所有设备都加,伺服10多个从未出现过误跳闸现象,跳闸绝对是线接的有问题!加了更安全!同时接地,屏蔽线必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