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24ES00R2

楼主(2016-07-03):
用台达DVP—24ES00R2的PLC写好程序输入PLC后,启动时怎么只有输入信号灯亮,输出没反应?

网友A:
可监视程序的运行,看是什么情况;比如,停止信号X1是否接通了。

网友B:
可能没启动。1,软件启动。2,断电再次加电。

网友C:
看完图片,没输出很正常的!
X1亮着还会有输出就…………

网友D:
停止按钮接错了

网友E:
应该是常开和常闭点弄错了。

网友F:
停止按钮接到常闭那一对了。两处改一处就行,停止按钮改线或把程序里面X1改成常开点。

网友G:
直接给个Y输出的进行测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H:
分析下自己的程序就明白了;

网友I:
X1灯亮你肯定是没有输出的。

网友J:
X1在程序里是常闭点,自保持电路一直断开。Y0,Y1,就没接通过

网友K:
你的X1亮了是停止 所以没有输出是正常的 如果有输出就是见鬼了

网友L:
你在逗大家么,你的X1都亮了,有输出就奇怪了,估计你的X1接常闭,但是那样你的程序要把X1写成常开啊

网友M:
楼主刚学习吗,刚开始肯定会出状况,慢慢就好了,急停开关多数是用常闭端子的,程序中就只能用常开了,否则你按x0之后Y0也没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改过了怎么还是只有输入,没输出呢?
指点刚入门的菜鸟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样也不行,而且X2既无输入也无输出。X0只有输入,到底问题出哪儿?

网友N:
看完1L 和楼上的图片。。
我想说,楼主,你在逗我们吗。。

断开按钮如果程序用常闭,外面就不用接线。
ld x1 OR Y0  ani x2 out y0(不知语句对了没~~)

这样 外面硬件,接通X1 断开X2  Y0 输出。

网友J:
回复 楼主:
X0和X1都是常开点,要想Y0有输出,两个都要接通。你接线时把X1点亮,然后X0作为开关,就可以点亮Y0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J:
启动停止电路还没有理解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各位。这个启停已解决了。我是菜鸟,望各位大神多指点指点!

网友P:
老鸟也是菜鸟变成的~~楼主要坚持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P:

楼主:
各位大师,我这个程序上升沿和下降沿程序用转换开关一起用怎么只有输入,没有输出?单独用时,上升沿程序启动后用转换开关可关停输入信号灯,但输出信号灯停不了,常亮。怎么回事?

网友A:
是说,X0接转换开关,转至X0接通、而Y0没有接通吗?那可能是M10将Y0复位了。
“单独用”若是指没有SET Y0之后的程序,则是Y0置位后没有被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P:
当不用PLF和RST这两行指时,X0接转换开关,转至X0接通,Y0有输出,输出信号灯自保持常亮。用了那两个行指令后,有X0输入信号,但无输出。

网友Q:
逻辑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P:
楼上师傅,请你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D:
找个人培训几天就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对于42楼的问题希望懂的大师能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R:
你停止信号X1一直给着,怎么会有输出呢?这样的程序停止按钮应该接常开。

网友S:
努力加油‘’· 你会变成 老鸟!

楼主:
用的转换开关,常开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