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4):
提高功率因数后,会减小无功电流,也就减小了线路损耗,因此从原理上说还是有点省电的。
但省下的这点线损,对一个单位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功率因数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变压器的利用率,让变压器可以带更多的负荷。变压器的容量是用KVA来表示,但用电负荷是用KW表示,KVA乘功率因数才是KW,当功率因数为1时KVA=KW,也就是说当功率因数低于1时,变压器所带负荷功率是打折扣。
这也是供电部门要求用户提高功率因数的原因,这样供电部门的电力变压器的容量可以充分利用,供电部门自己又不用投资买补偿电容,用户需要的无功功率由用户的补偿电容提供,供电部门只向用户提供有功功率,供电线路上没有无功电流(实际上是有很小的无功电流,因为功率因数不可能正好补偿到1),线损减小,而这部分线损原是要供电部门买单的。可见提高功率因数最大的受惠者是供电部门,用户仅是提高了配电变压器的一点利用率。

网友A:
我们每个月都有供电局的返费2K左右

网友B:
高就奖 低的话会罚款的

网友C:
对于这一点 ,我建议楼主看一下钢铁手册,有一章是节能方面的,主要是关于变压器的。

网友D:
如果说无功电流大的功率因数低的,那个节能效果也是客观的

网友E:
能省的领导应该找过关系就省了

网友F:
亲 会罚款的

网友G:
太低了罚款,这是不省的直接体现!

网友H:
节约能源方面来说肯定是提高的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提高功率因数后,会减小无功电流,也就减小了线路损耗,因此从原理上说还是有点省电的。
但省下的这点线损,对一个单位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功率因数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变压器的利用率,让变压器可以带更多的负荷。变压器的容量是用KVA来表示,但用电负荷是用KW表示,KVA乘功率因数才是KW,当功率因数为1时KVA=KW,也就是说当功率因数低于1时,变压器所带负荷功率是打折扣。
这也是供电部门要求用户提高功率因数的原因,这样供电部门的电力变压器的容量可以充分利用,供电部门自己又不用投资买补偿电容,用户需要的无功功率由用户的补偿电容提供,供电部门只向用户提供有功功率,供电线路上没有无功电流(实际上是有很小的无功电流,因为功率因数不可能正好补偿到1),线损减小,而这部分线损原是要供电部门买单的。可见提高功率因数最大的受惠者是供电部门,用户仅是提高了配电变压器的一点利用率。
-------------想起几年前一件事,在哈机场路前萧家,一饲料厂,变压器250KVA,设备总容量接近三百千瓦,设备投入一百多千瓦时,变压器就热得吓人 3*240铝缆热的都快化了,检查发现,电容补偿柜没工作【96千乏】,修复后工作正常,感觉补偿不够又增加一台补偿柜【128千乏】又增加一条3*240铝缆和原电缆并联,设备投入二百六十多千瓦时电缆无热感,变压器温度正常范围内24小时可靠工作,省没省电不清楚,只知道 产品吨成本从四十多元降到十九元,生产经理因此笑掉了两颗大牙,我因此也受到瞒怨,

网友J:
提高功率因数肯定是省电!

网友K:
应该会省电,
我们是公司内变压,功率因素高。
变压器的输出电流明显小了

网友L:
关键是这个不能自已做主,是强制性的,功率因数低了罚得相当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看来你们的功率因数实在是太低了

网友M:
9楼说的情况,应当是省电了。

网友N:
如果是高压进户,再降压使用,那么,低压供电系统中负载的功率因素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你的供电线路的投资费用。
比如原来使用240平方的导线传输电能,因为功率因素巨低导致线损巨大,发热严重,必须使用240*2的方式铺设供电线路,那么这种情况下,提高功率因素究竟是给谁节省线材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