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4):
开始实验时,我是把脉冲写死的“DDRVA K1000 K50000 Y1 Y4”,可以正常行走,但是如果是踩点,然后自动走点的话,行走一样的距离,M8140监控到的当前脉冲就大的离谱,24279那么大,哪位大神可以给讲解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

网友A:
踩点是什么意思?
另外这个监控的地址是32位的,你要按32位来监控。

网友B:
你的D16、D50都是32位的双字元件,知道吗
你不能直接字赋值指令

网友C:
楼主解释的不够清楚哦

网友D:
楼主是在摸拟还是实际在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D16、D50都是32位的双字元件,知道吗
你不能直接字赋值指令
那要怎么样做赋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D16、D50都是32位的双字元件,知道吗
你不能直接字赋值指令
那要怎么样做赋值
例如:DMOV K1000 D16,这样就听话了
你在监视那里选择32位数据,那样监视也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D16、D50都是32位的双字元件,知道吗
你不能直接字赋值指令
那要怎么样做赋值
例如:DMOV K1000 D16,这样就听话了
你在监视那里选择32位数据,那样监视也是正确的
如果是赋值2546356给D16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D16、D50都是32位的双字元件,知道吗
你不能直接字赋值指令
那要怎么样做赋值
例如:DMOV K1000 D16,这样就听话了
你在监视那里选择32位数据,那样监视也是正确的
如果是赋值2546356给D16也是这样的吗???
只要不超出32位数据最大范围即可,32位数据-2147483647——2147483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