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驱动问题求解

楼主(2016-07-04):
西门子变频器驱动静态输出位正常位负5.1V,有一路静态输出为负20V。驱动电源20V分压成5.1V,14.9V,量5.1V有,量14.9V没有,那的故障?

网友A:
地电位相关元器件烧毁了

网友B:
如果是小功率的440,你再查查+电源回路,应该有一个小阻值电阻(保险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输出-5.1V没变,0V变成14.9V了,感觉是0V与14.9V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5.1V没变,0V变成14.9V了,感觉是0V与14.9V短路
就这个图的话,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