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剥modbus RTU常用的

楼主(2016-07-04):
工作中碰到还是论坛问题,关于通讯是难点,其中modbus因为应用广泛,出现的频率很高.
试试能不能解释清楚.有没有帮助.
范围:这里只说常用部分.

楼主:
先分层看看,Modbus都干了些什么.
*1 从通讯的两个modbus末端(人/机),看到4种数据,分别是0xxxxx,1xxxxx,3xxxxx,4xxxxx,可以叫四种寄存器(register).
代号      名称            类型      操作
0xxxx1     线圈状态        位        可读/可改
1xxxx1     数位/离散输入   位        只读
3xxxx1     输入寄存器      字        只读
4xxxx1     保持寄存器      字        读/写
不管什么设备,只要它说采用modbus通讯,不管数据在它自己里面是什么名字,都要落到这个范围.

楼主:
*2那么modbus怎么做到两个设备交换上面4种数据的呢?
发生了两句对话,一个设备(地位:主/master)说,我需要(读)/改变(写)一些数据,另一个设备(从/slave)就回答,这些数据是这样的或者好我修改.
主向从设备读取数据操作对话的格式是这样的(RTU):

主:  SA FC SRHI SRLO NRHI NRLO CRCHI CRCLO
各个数据都是一个字节.
SA      从设备标识号(地址)            我要找谁(土豆,土豆)
FC      功能号                       我要什么数据(上述4种里的一种)
SRHI    数据寄存器开始地方高字节     数据很多,我从哪开始拿
SRLO    低字节
NRHI    寄存器数量高字节             数据很多,我要几个
NRLO
CRC     校验(两个字节共16位)         通讯常有的检查纠正错误数据,暂不管

从:SA FC BC D1HI D1LO D2HI D2LO … DnHI DnLO CRC
SA      从设备标识号(地址)            我是谁(土豆)
FC      功能号                       我知道你要什么数据
BC      字节数                       我给你发下面这么多字节n*2
D1HI    数据寄存器开始地方高字节     数据很多,我一个一个给你发
D1LO    低字节
DnHI    寄存器数量高字节             我发的第n个数据
DnLO
CRC     校验(两个字节共16位)         通讯常有的检查纠正错误数据,暂不管

之所以有Hi和Lo,是因为*1里的数据,都要按字(16位)表达,而通讯要按字节(8位)交流.

*1和*2之间发生了什么?*2负责对话,并把数据从DnHI/LO里分离出来,给了*1.
*2下层数据表达格式层省略,这里只说RTU.

楼主:
*3 modbus的时序
在这层里,MODBUS规定了,怎么按顺序说话.这个分两方面.
大方面:Modbus规定两个通讯设备,分主和从设备.只有主有权开始一个会话,从设备(从站)在听到是喊自己,才会回答.一般来说,这就决定,Modbus通讯只有一个主,可以有多个从.
小的方面:上面*2所说的对话,每说一句叫作一个帧或段(Frame).MODBUS规定了帧的开始,数据顺序,结束和衔接.
然并,这些细节,平常不怎么关注.

*3对*2的交待是, 让*2层能顺利得到对话数据, 以及不顺利会怎么把握时间的利用.

楼主:
*4 其实到上面,Modbus就完成了它的协议范围. 接下来,是串行通讯的范围,包括RS232,RS485等.
到这里,应该把modbus和串行通讯厘清了.
Modbus就是: 串行通讯接口?*3的时序?*2的报文?*1的数据.
在串行通讯接口上,你可以规定任何可用的时序和对话方式,那就是自由通讯和自定协议.
串行通讯接口,是用一个接一个按顺序出现的电信号表达数据的一种信息传递方式,有时也叫协议,因为它也规定了一系列的规则.这里也简单分层(我自己命名的,要对应国际各位有心)表示一下:
数位层   就是经常看到要定义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其实通讯还隐含有起始位,暂时把起始也包括在这里.记住一下,Modbus RTU数据位定为8位,不能更改.
        这一层主要负责数据传输的快慢,位数.
电平层   就是多少电高低电表示数位0,1.RS232是3~15V表示0,-15~-3V表示1,电平对公共端;RS485接收是200mV表示0,-200mV表示1,发送电平在1.5~5V范围,电平是两线相对(差分)电平.
        这一层告诉,上面那层的数位在电信号能测出什么来.
线路层   RS232通常3线,RS485通常2绞线(RS422就看成两个RS485好了).RS232可以有其它信号线进行握手交流.
        这一层告诉上面的电是怎么传导的.
接口     RS232有DE9,DB25等,RS485没有规定.

网友A:
仔细的看完了,了解的很透彻

网友B:
解释的很通俗,是这样

网友C:
大师你这头像很亲切啊!哈哈

网友D:
大师。。。有时间学习下。。

不知道需要啥硬件比较简单点?

有PLC 触摸屏这些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大师讲的都看得懂,但是自己没有实践过,大师有没有rtu相关的完整的发送和接收列程借鉴一下(最好是三菱的)。不胜感激。

楼主:
谢谢几位.
继续,实际的调试.先实用,需要的时候再逐步理论.
调试,也分层说.
在*1层,通讯正常的话,你能看到那四种数据.如果不正常的话,你看不到数据或者看到了不是期望的数据.然而,这层只是发现问题,对查找和解决,并没有进一步的信息.
查找问题最多的信息,应该是真*2层实现,叫它报文层.
但是两个通讯的设备,展现的只是*1层,并不提供*2的信息.
那怎么办?
用第三方设备,好用的当然是PC,因为调试的是串行通讯,当然要有串口或者串口扩展转换;既然是数据通讯,就可以用软件,第四方软件.大家PC+windows经常用的软件,有很多,有modbus的通讯调试软件,有串口通讯调试软件.这里的例子用基于*1层的大家用得比较少的calta mdbus软件.
就软件,我们就可以看出通讯分层的概念.modbus通讯调试软件,有基于*1的直接四种数据(寄存器)调试,有基于*2报文的调试;串口通讯调试,一般基于*2报文,它们模仿modbus报文,不能分析四种数据,但是它们可以作为自由串口通讯.这就是区别.
再次强调,并不是串行通讯,并不是485通讯,都叫modbus.在使用和设计过程,已经听到过很多人这样混淆的了.
好了,串口+PC+windows+Modbus测试软件,每层从软件到硬件都准备好了.

楼主:
到这里,得深入到modbus的报文和功能了. modbus协议: (http://modbus.org/docs/PI_MBUS_300.pdf) ,中文的自己找吧,但是全部看真的没必要呢,常用部分常用部分.
在介绍modbus报文和功能之前,说一下怎么实验modbus通讯.好通过实验,深刻理解报文和功能.
一台pc(包括笔记本电脑),windows(没准哪个版本,xp肯定好用),mdbus软件(www.calta.com/mdbus.htm),虚拟串口eltima virtual serial port (www.eltima.com/products/vspdxp).虚拟两个串口,并且让它们互连.mdbus运行两个,一个做主一个从.

网友C:
顶到底了!缺乏的就是这一块的知识

楼主:
大多数调试会集中在*2层,数据方面的层次.还有一些调试会发生在连接层,但是连接层是可见的物理元件,要容易一些.

*2层的详细和举例—Modbus RTU的报文和功能号
Modbus常用的功能号(*2层报文的FC字节)对应了常用的四种数据.
功能号 功能
1    从”从”设备读线圈Coil,即读0xxxxx.
2    读离散输入,即读1xxxxx
3    读保持寄存器,即读4xxxxx
4    读输入寄存器,即读3xxxxx 注意和3不要混淆
5    向”从”设备写单个线圈
6    写单个保持寄存器
15    写多个(连续的)线圈
16    写多个(连续的)保持寄存器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在modbus通讯里,数据交换是怎么进行的,发生了什么?
1. 读保持寄存器(hold register),即读4xxxxx数据. 为什么先说它,因为4xxxxx数据类型是16位的,可以表达整数,正负和浮点,用得比较多.
上面说过,Modbus是一主多从的链路.从设备有识别号,可以叫从站地址,就是*2报文里面的SA字节.
例子:假设主站需要取得2号从站,40019到40025的7个字寄存器数据,*1层次的语言.
主设备解释,执行过程,*2层次语言,会话过程是这样的:
Q主设备发出读功能(全部数据用16进制表示,在主发出功能命令之前,线路是静默的,即电线上没有信号可能有电):
SA  FC SRHI SRLO NRHI NRLO CRCHI CRCLO
02  03  00  12  00  07   A4    3E
其中第一个02是向其请求数据的从设备号;
第二个字节03, 是告诉对方主站需要4xxxxx的保持寄存器数据;
后面第三第四的00 12,是告诉对方,我从40019开始.大家一定要注意,40019在报文里是用18表示的(00 12是2字节十六进制).也就是说,虽然modbus规定寄存器从?????1开始,比如40001,但是私底下,它自己是从0开始的.就是因为这个,很多情况数据会错位,导致不正确.如果你的数据主从对不上,试下错位,屡试不爽,经常经常,尤其浮点(后面再说)不直观不容易发觉.
第五第六字节,表示请求数据(寄存器)的个数.0007就是7个.
第七第八A43E,是CRC校验,暂时不管.

R从设备都处在接收(听主命令)状态,不管是不是呼叫它的.这时2号设备也接到了,除了2号设备,其它听到不关它事,只有2号回应.
02 03 0E  00 00  00 01  00 02  00 0A  00 64  03 E8   27 10  43 FD
       40019  40020  40021  40022  40023 40024  40025
第一字节02的意思是,我02回复;
第二字节03的意思是,我回答的是你要的03功能,即4xxxxx数据;
第三字节0E的意思是,我回答的有效数据有14个字节(0E是十六进制的),就是你要的7个字(一个字16位,一个字节8位,2个字节byte组成1个字word).
第四字节开始到第17字节,后面每2个字节数据对应那7个寄存器,就是从名字叫40019到40025寄存器的数据是:
寄存器 数据十六进制 数据十进制
40019  00 00         0
40020  00 01         1
40021  00 02         2
40022  00 0A         10
40023  00 64         100
40024  03 E8         1000
40025  27 10         10000
这样,从*2回到了*1层,展现给工程人员.

以上,两个帧的报文,完成对话,一问一答,读到数据. 要是自己编程(比如VB)或者用串口调试(不是modbus层),你完全可以模仿主,发出那段简单的读取报文,看看从设备是不是乖乖(主仆颠倒的事情多呢)呈上数据.

顺带说一下,这里涉及到了*3层次,即时序的问题.刚开始,线路是静默的,一次对话启动,主先占用线路主动发出申请,然后放弃线路使用权;然后有关的从占用线路,发回应答,再放弃线路.小的衔接不说.因为从站是跟着主站走,所以时序中,定好主站时机,就确定了通讯时序.一般主站启动,有定时方式和事件方式.要求不高的,定时发命令即可(比如间隔1秒),要求的是时间足够长,能让从站完全发回数据被主站接收.这样可能保守和浪费,所以也有采用事件方式的.事件就是捕捉或者监控上次启动的通讯结束,然后立即启动下一个对话,这样时间利用比较紧凑,获得的数据更新比较快.

网友C:
看了好多通信资料基本都是这样的格式啊!大师,继续啊!rtu真的就是那么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作中碰到还是论坛问题,关于通讯是难点,其中modbus因为应用广泛,出现的频率很高.
试试能不能解释清楚.有没有帮助.
范围:这里只说常用部分.
高手啊!

网友F(2016-08-19):
学习了 真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