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问题

楼主(2016-07-04):
有没有什么方法把程序搞破坏,就像病毒一样,无论存在电脑还是PLC里!

网友A:
请问有什么意义?

网友B:
目前就是密码了,禁止上载之类的

网友C:
听说过欧洲那边有类似这种说法的病毒

网友D:
如果你是黑客,入侵电脑损坏硬盘资料不是问题。
即使你是黑客,对于没有连接网络和连接电脑主机的PLC控制器内部的程序,将束手无策,除非能进入到设备现场。

网友E:
没想好事,搞破坏?还是要要挟人?

楼主:
只是个人问一问,因为最近有一个程序怎么也运行不了,我查来查去也不知道什么问题,现在怀疑是不是中毒还是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有一部机器硬件查过没问题,我就怀疑是不是软件出来问题!

网友F:
plc程序运行不起来,一plc坏了,换个plc试试;二程序存在问题,再仔细查查。

网友G:
目前还没遇到过这样产品。

网友E:
回复 楼主:
基本不会,还是分析一下程序,找下原因。。。

网友H:
会不会是程序本身有问题或出现了错误。

网友I:
编程可以让机器在几月或者几年后不运行,但一般人很少这样做吧。

网友J:
你的目的是什么
现在基本你要设备停机可以设置定时器锁定输出,是最基本的,但是程序还在运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一部机器硬件查过没问题,我就怀疑是不是软件出来问题!
你没有提供机器的硬件配置,比如工控机+PLC,或者触摸屏+PLC,如果是工控机,很可能会感染病毒,或者杀毒软件本身误将源程序部分组件认为是病毒,而执行隔离动作。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法把程序搞破坏,就像病毒一样,无论存在电脑还是PLC里!
把文件存在u盘里或网盘里不是也没法破坏

网友L:
回复 楼主:
具体点!!!

网友M:
再查查程序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一部机器硬件查过没问题,我就怀疑是不是软件出来问题!
软件有问题就是设定 了到时间就报警或者其他的,这个属于设备厂家和设备使用商之间的官司~~~一般说来这种情况除非是客户的信誉度极差,一般厂家不会做这样的设定;
或者是PLC或者其他的出问题,这个也属于硬件问题,不属于软件问题

网友N:
换台PLC试试?

网友O:
楼主你何居心?

网友P:
回复 楼主:
如果多个PLC都是一个结果,应该是程序本身问题,比如设计了程序锁定程序逻辑

网友Q:
这个你的问下以色列人,据说伊朗的核浓缩设备就是他们开发的病毒把设备搞坏的

网友R:
估计是程序上了时间锁。时间到了PLC停止输出。

网友S:
回复 网友O:
一直听说,但直到前天才碰到一次有加定时停机的!一共二十来个点,加个密码就得了,还弄个定时停机!服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S:
一直听说,但直到前天才碰到一次有加定时停机的!一共二十来个点,加个密码就得了,还弄个定时停机!服了!
到底是个什么设备呢?值得编程人这样折腾?

网友T:
专门搞破坏!不赞成,建议多检查程序里有无问题

网友U:
目前据说 就只有西门子系统可以遭遇破坏,其余品牌PLC好像还不会

网友S:
回复 网友O:
朋友公司做的一台设备,只做机械,电气外协!
后来想增加点儿功能,觉得电气要价有点高,让我看看,本来打算重写一下,结果原理图接线图什么都没有,一犯懒就看了看它程序,结果还有意外收获!

网友O:
引用 网友S:
朋友公司做的一台设备,只做机械,电气外协!
后来想增加点儿功能,觉得电气要价有点高,让我看看,本来打算重写一下,结果原理图接线图什么都没有,一犯懒就看了看它程序,结果还有意外收获!
这种厂家生意估计不会干长久的

网友V(2016-08-26):
有密码不知道需要解密。

网友W:
程序没听过还会中毒的,我估计就是程序搞鬼了。我就碰到过。一是在程序里写了一个到期停机的程序,还有就是手动置位某个掉电保存的继电器。这样当你读取他的程序后,再把原程序写入进去。掉电保存的就会复位,你就会发现程序不正常了。

网友X:
就算在程序上搞定时什么的破坏,懂程序了很容易就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