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4):
 单位液压整形机的送料气缸有时误动作,一天有一两次。三菱PLC 三线接近开关继电器输出。怀疑有干扰更换探头也没有接决。把探头换成开关量的行程开关能抗干扰。有过经验的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估计你的接近开关碰到飞溅的磁性材料(铁屑之类)导致误动作,你可以加延时滤波处理效果会有改善,还有就是把检测位置完全封闭防止飞溅导致误动作,另外选用正牌欧姆龙传感器

网友B:
换接近开关吧。

网友C:
1,先确认是不是感应引起的,做个小程序,把不正常的感应 计数或者SET 不用的Y 直观看。
2,给加个延时看看。

双管齐下~~~

年初,刚买的一台自动锯床,液压的。妈的,经常无辜停机,后来发现有休眠还有其他保护啥的。

刚好有2个输出没用,当时就把感觉可能出错的部分输出到Y上,。。。

后来。。。后来一只没出过问题。。。
PS。。士林PLC 和FX2N一样的,程序一点备注没有,设备图纸基本看不清,仿造台湾的设备。一个IO 一个IO的找出来给加上备注。。搞了半天

网友D:
听你描述,这误动作多半是因为进接开关给的误信号引起的。

网友E:
加个小程序,看看是不是接近开关给出错误信号了

网友F:
程序设计的时候,没到那一步 就不应该取那个传感器信号啊

网友G:
看顶楼描述,问题可能出在接近开关信号;可按3楼的提示进一步判别,或参考1楼看有否改善。
6楼所说,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H:
多观察一下。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建议我再用程序测试观察下。

网友I:
是得先加延时,当滤波,看一下稳定性

网友J:
如果认为是干扰 能装机械开关 可以试试

网友K:
接近开关经常会有干扰的

网友L:
这就要选好接近开关的安装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