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找资料

楼主(2016-07-04):
楼主你好,我PLC初学者我在用STEP.40编程在指令表找到T37指令

网友A:
到现在还是没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

楼主:
我意思是在编程软件STEP.4.0里指令表找不到T37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在编程软件STEP.4.0里指令表找不到T37指令

你应该首先去好好读一下S7-200的编程手册,这样有助于区分定时器编号与定时器指令之间的区别。

另外,你需要百度一下Step7与Step7 Microwin的区别。

网友C:
不太明白,

网友D:
普通的定时器不会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