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断问题

楼主(2016-07-04):
外部输入中断我知道:X0-X5.
请问定时器中断用 的是三个定时器?
还有计数器中断有6个指针,对应的计数器是哪6个呢?
今天打开手册看了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A: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B:
中断只是接收到信号后马上进入中断程序 使用输入X000~X005的输入信号,执行相应编号的中断子程序。  定时中断是不看扫描周期 每过多长时间就产生中断一次   中断的地址号是 I6□□     I7□□   I8□□

楼主:
难道就没人用过的吗?

网友C:
楼上说了定时器中断I6 I7 I8。  计数器中断I010 I020 I030 I040 I050 I060,FX系列编程手册关于中断指令那有说明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道就没人用过的吗?

您需要保持耐心!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7/680066_1.s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I650.是不是50ms执行一次此中断服务程序。
如果有还有一个I750呢。50ms定时执行二个中断服务程序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I650.是不是50ms执行一次此中断服务程序。
如果有还有一个I750呢。50ms定时执行二个中断服务程序吗?

为啥就不能耐心的看手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