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4):
这是一个和咸老师请教的站内短信,为了使老师们的解答能够受益同好,并吸收各位同好的见解,经重新编辑,特发在这里:
请教一个问题:在修一个三肯IHF90K(90KW)变频器。
一、用户主诉:1、因报OPEN(输出缺相)停机;2、重启后,面板无报警,运行也无报警,频率能够上升直到设定最高值稳定;3、此时,电机不动,测输出无电压。
二、检修:1、拆机,取下驱动板和CPU板,驱动电路是厚膜M57962AL,在驱动板连接电流互感器、短接接触器常开插座(2个)、短接IGBT的6个插座的C-E(管压降检测,每个座的一个座脚有一个检测二极管连接到C)、连接CPU板、单独上520V直流电压;2、此时,面板显示正常,运行正常;3、但用示波器测IGBT门控输出端插座,无PWM信号,测6个驱动厚膜M57962AL的5-6脚(PWM信号输出)、13-14脚(PWM信号输入),均无信号!4、转换面板显示内容,可以看到输出电流为0、转速为300RPM、频率为20Hz。
三、基本判断:根据以上现象,是否可以初步判断:1、互感器没问题(互感器电源端+12V,信号端+2.5V);2、报警屏蔽完整;3、厚膜工作正常(取消各项屏蔽时,报警出现);4、各低压工作电源正常(面板可以显示各项参数,厚膜电源+25V和-9.5V正常,电流传感器电源+12V正常,CPU和四脚光耦用电源+5V正常);5、6个厚膜静态时门极-9.5V正常。
四、问题:1、报警屏蔽不彻底?确实驱动板上还有一些插座是空着的,如感温等。可是面板已经没有报警了。2、是否CPU板有问题?

楼主:
咸老师认为报警屏蔽已经够彻底了,建议再查厚膜上信号输入端(13-14脚)之前的通路。
经查,6个厚膜的14脚接驱动板+5V,13脚通过排插到CPU板,然后直接到了一个四方的几十个(也许上百个)管脚的芯片。之间没有任何其它接口门电路芯片。

网友A:
屏蔽方法正确,代换主板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方法正确,代换主板一试。
主板就是CPU板吧?试一下。

楼主:
有资料讲,输出反馈线没接,变频器也会没有输出。驱动板上是有一个四线的插座,这个插座的插头是和输出UVW端子连接。问题是,给驱动板上电检测,没法连接IGBT的UVW端子。
查了一下,这三个线分别经57K电阻降压后送到3个A2611的光藕芯片,芯片输出3路信号又经驱动板排插直接送给CPU板子上前面提及的四方芯片了。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检测三相输出电压大小(A2611不是线性光耦吧)?是否平衡?是否缺相?

网友B:
A2611是检测反馈信号,A2611坏或反馈通路有问题都会造成没脉冲输出,坏1个2611缺1相,要接模块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2611是检测反馈信号,A2611坏或反馈通路有问题都会造成没脉冲输出,坏1个2611缺1相,要接模块测试

1、也就是说,驱动板和CPU板单独上电测试时,即使屏蔽掉报警,面板不显示报警,即使面板能够运行、频率能够上升,CPU板子也不一定就一定会输出PWM信号啊?还与驱动板子上的其它插座的状态有关啊?这个可是三肯IHF的特殊之处了!
2、单独测试驱动板子和CPU板子时,这个反馈插座如何处理?
3、还有一个插座,插头是从接触器变压器付边过来的,到驱动板的一个全桥了。这个插座干什么用,如何处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富士的某个系列也是采用这种检测方式

网友C(2017-02-28):
不知楼主问题后面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一台IHF-250K的,屏蔽的方法和您差不多,接霍尔,也是屏蔽6路的CE压降,两个接触器接线那里和到一个全桥整流两根线我就用它的变压器直接接线过来。2611光耦前端的反馈接U、V、W和母线X(-)4根线,U、V、W分别接三路上桥的CE的E,也就是和输出直通的。运行显示正常,测量六路负压-9V,只有下桥的跳转为+14.8V,上桥没有变化,测量上桥后模的13、14脚电压为0V,下桥的为4.85V。还真遇到难题了.还望楼主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问题后面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一台IHF-250K的,屏蔽的方法和您差不多,接霍尔,也是屏蔽6路的CE压降,两个接触器接线那里和到一个全桥整流两根线我就用它的变压器直接接线过来。2611光耦前端的反馈接U、V、W和母线X(-)4根线,U、V、W分别接三路上桥的CE的E,也就是和输出直通的。运行显示正常,测量六路负压-9V,只有下桥的跳转为+14.8V,上桥没有变化,测量上桥后模的13、14脚电压为0V,下桥的为4.85V。还真遇到难题了.还望楼主指教。谢谢。
好像把2611全部换掉了。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D:
把输出缺相功能关了然后测输出正不正常以前我这么整过

网友E:
是啊,一些机型,如富士,ABB、三菱等,是有这种反馈电路的,如异常,则无六路脉冲输出。此点确实值得注意!

此时大概也分两个步骤进行检修:
1、单独检修驱动电路,不必插主板(或连主板后,不必理会报警。你报你的,我查我的)。若驱动存在故障,则修复连机后会正常工作。
2、若驱动电路无问题,重点是检测U\V\W输出反馈电路。
我这这么干的,不知诸位尚有良策否?

网友E:
"还有一个插座,插头是从接触器变压器付边过来的,到驱动板的一个全桥了。这个插座干什么用,如何处理?"
这应该是独立的一路电源,如24V风扇供电等。若为220V,则可能是其它电源。换言之,该机型的控制电源,至少有两路输入(有两个电源电路),分别提供散热风扇、MCU主板、驱动电路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