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4):
灯带24小时用,大概一两个月就大批量的坏了,换了雷士的还是不行

网友A:
问题:这种彩灯大多数设计考虑都是节日偶尔用一下的,你需要质量好的可以选用LED日光灯管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使用寿命是10万个小时,全天24个小时用,能用10年,我们用的是LED贴片高压软灯带

网友B:
可以选用LED日光灯管试试。

网友C:
测下电压,如电压太高对寿命肯定有影响

网友D:
LED灯带光衰严重

网友E:
长时间使用,散热应该要考虑

网友F:
led的寿命没那么不堪,是不是散热有问题?

网友G:
跟驱动电路及led的质量有关

网友H:
是不是其它什么条件没满足啊,要不怎么会这样。

网友I:
灯带分室内室外两种,是不是环境问题

网友J:
应该不会这么短啊

网友K:
LED是恒流供电的,是不是驱动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L:
你要看看你的使用环境,电源之类的问题,另外,是不是室外使用也对灯具会产生影响

网友M: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N:
工作电压、散热、元件质量、选型等。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我们在查查原因吧,在次谢谢大家

网友O:
长时间工作,LED灯是不行的,换金钨灯吧。

网友P:
散热问题没处理好~抛开质量问题

网友Q:
质量问题吧

网友R:
除LED质量,电源是影响LED寿命的关键。

网友S:
以前的电炒锅,可以用半辈子;
以前的电机,可以用上十来年;
以前的衣物,可以穿两代人;
以前的婚姻,可以天长地久……

网友T:
节能不省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