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4):
只要欧姆龙啊 CP1X 系列的,LD说好做备件!

输入需要24点目前 输出需要17点,有一个伺服电机,位置控制。(4IN 4OUT,不知道够不够,只用过步进电机)。

求推荐欧姆龙型号,晶体管的,

非常感谢。

吐槽下,这个是给一个半自动设备加装的自动上下料,设备厂家一个IO板输入输出点位只用了一半,硬件厂家我也找到了硬件手册,确认都可以用的,这边我联系设备厂家,大致意思是必须加一张IO板、、。无语啊。。。。。。。

今天我发了邮件给那边电气工程师,明天看能不能回复我。

我这边的领导意思是,买设备谈好了,我们改都给改,只要硬件能OK。。。。尼玛,钱都给完了,谁JB免费给你干啊!
我只能出2套方案了,一套是,厂家给免费改,皆大欢喜。
还有一套是,自己找设备的各个状态的点位,就是自己麻烦点。

~~~~~~~~~~~~~~~~~~~~~~~~~~~~~~~~~~~~~~~~~~~~~~~~~~~~~~~~~~~~~~做对了,功劳都是LD的,做错了,都是自己的。

楼主:
当然,不知道用啥伺服+电机呢?就是退一个挡块前进到位 就后退,精度其实要求不高,我说用汽缸就行了,领导说用伺服,说行程好调整。。。而且看起来高大上一点。。。。

尼玛,我只玩过三菱步进电机几天而已。。。

网友A:
CP1E-N40DT-D 或者CP1L-M40DT-D 或者CP1H-X40DT-D加个8点输出
输入24  输出24
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B:
推荐CP1L-M60DT-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欧姆龙定位不知道和三菱的是不是差不多啊。。只玩过两天三菱步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要欧姆龙啊 CP1X 系列的,LD说好做备件!

输入需要24点目前 输出需要17点,有一个伺服电机,位置控制。(4IN 4OUT,不知道够不够,只用过步进电机)。

求推荐欧姆龙型号,晶体管的,

非常感谢。

吐槽下,这个是给一个半自动设备加装的自动上下料,设备厂家一个IO板输入输出点位只用了一半,硬件厂家我也找到了硬件手册,确认都可以用的,这边我联系设备厂家,大致意思是必须加一张IO板、、。无语啊。。。。。。。

今天我发了邮件给那边电气工程师,明天看能不能回复我。

我这边的领导意思是,买设备谈好了,我们改都给改,只要硬件能OK。。。。尼玛,钱都给完了,谁JB免费给你干啊!
我只能出2套方案了,一套是,厂家给免费改,皆大欢喜。
还有一套是,自己找设备的各个状态的点位,就是自己麻烦点。

~~~~~~~~~~~~~~~~~~~~~~~~~~~~~~~~~~~~~~~~~~~~~~~~~~~~~~~~~~~~~~做对了,功劳都是LD的,做错了,都是自己的。
做事先做人,人都没做好怎么做事,吃一嘴大粪对别人猛喷,会有人帮助你吗?

网友D:
还有欧姆龙没有CP1X 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这边买东西都走采购。。。你懂得。还是感谢了 X 代表CP1 H E L 都可以。CP1系列的

网友D:
大哥,给个采购联系方式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 ,欧姆龙定位不知道和三菱的是不是差不多啊。。只玩过两天三菱步进
楼主三菱的会用自己该用三菱的多顺手别给自己找麻烦了

网友B:
如果只玩过三菱的话就建议三菱,因为三菱欧姆龙区别还是不小滴

网友F:
没用这欧姆龙 不了解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