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5):
新建一商砼站,装机总功率473kw,单台电机最大功率132kw,同时运行最大功率430kw,低压供电距离90米。
现在选择变压器容量为630kva,高压进线为绝缘架空线50的,低压供电选择3×240+1×120铜芯钢铠电缆线两根并接,在变压器跟前设一配电室,安装低压进线开关柜和补偿柜,开关柜开关准备采用额定电流为1500a的。设备处有设备自带总开关。
请问各位,以上材料选择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A:
可以的,但是总开关建议使用1000A的,毕竟变压器容量摆在那里。

网友B:
总开关可以根据变压器容量选择,如1楼所说。

网友C:
630的变压器,要组建低压配电房,需要进线柜+出线柜+电容补偿柜,还有相关的防鼠,排气,安装空调降温等等的辅助设备。整个一个低压供电系统的工程,交由机电公司报价、竞标并实施吧,费用至少在几十万左右。

网友D:
你所说的材料都可以运行的

网友E:
变压器不小吗?
设备启动会不会几台同时开启?
如果有变频或者降压就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630的变压器,要组建低压配电房,需要进线柜+出线柜+电容补偿柜,还有相关的防鼠,排气,安装空调降温等等的辅助设备。整个一个低压供电系统的工程,交由机电公司报价、竞标并实施吧,费用至少在几十万左右。
报价30万,没有空调,采用自然通风。配电室由厂家自行按照设计建设,电线杆和线路已经弄好,低压电缆直埋,设备还包括高压计量及进线跌落式开关,安装避雷器。请问以上报价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不小吗?
设备启动会不会几台同时开启?
如果有变频或者降压就还好!、
大设备正常是顺序启动,厂家配降压起动柜。

网友F:
选型没什么问题,价格的话很难说,同样的柜子由于材质,工艺,配件等影响相差很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630的变压器,要组建低压配电房,需要进线柜+出线柜+电容补偿柜,还有相关的防鼠,排气,安装空调降温等等的辅助设备。整个一个低压供电系统的工程,交由机电公司报价、竞标并实施吧,费用至少在几十万左右。
报价30万,没有空调,采用自然通风。配电室由厂家自行按照设计建设,电线杆和线路已经弄好,低压电缆直埋,设备还包括高压计量及进线跌落式开关,安装避雷器。请问以上报价如何呢?
正常,如果怀疑利润高,可以多找几家公司报价。

网友G:
多大的机器?480站?

网友H:
应该可以。总空开选1000A够用,选1500A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