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5):
一个接近开关检测个动作,判断它动作时间,超过了一定时间就输出个信号,请问有这种设备么?除了plc。

网友A:
接近开关加时间继电气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B:
时间继电器

网友C:
你指的是持续时间还是间隔次数呢

网友D:
这个看接近开关的动作频率的时间大于你要检测的间隔时间,你加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E:
是不是频繁动作啊 要求不高就装个时间继电器就行!

网友F:
加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G:
如3楼所问,是一定时间内未检测到开关、还是开关长时间接通等;
大致可以使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H:
确实要求不高的话,用时间继电器也能达到LZ的要求啊。

网友I:
PLc延时不是挺方便的嘛,干嘛不用。

网友J:
用时间继电器 就是调整时间起来有点烦 或者用西门子LOGO 这个应该不算PLC吧 —。—|||

网友K:
时间是多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用时间继电器 就是调整时间起来有点烦 或者用西门子LOGO 这个应该不算PLC吧 —。—|||
为什么说时间继电器调整起来有点麻烦,LODO不是更麻烦?

网友L:
加个时间就好了

网友M:
看来配时间继电器是最简单的方法
不晓得能不能满足需求!

网友N:
时间继电器就能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O:
加延时时间继电器

网友P:
加个时间继电器可以

网友Q:
时间多长.秒分时天

网友R:
楼主是想知道开关检测到物体时所用的时间是多少

网友S:
动作频繁的话用光电开关控制器就行,不频繁用时间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间隔次数,加接近开关是为了检测这个电机在转,不转了,就输出个信号切断电机。这个接近开关的信号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间隔次数,加接近开关是为了检测这个电机在转,不转了,就输出个信号切断电机。这个接近开关的信号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楼主:
回复 网友I:
要重新拉线去中控室,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有间隔次数,加接近开关是为了检测这个电机在转,不转了,就输出个信号切断电机。这个接近开关的信号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楼主:
就是有个机械要转,但是它的电流一般在4.1a的样子,在超负荷的时候,用施耐德热磁式电动机断路器不能精确的切断电机拉坏轴套,每次都要去换个轴套很麻烦,能不能找个什么方法或者仪器让电机电流升高就瞬断,很精确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Q:
就是有个机械要转,但是它的电流一般在4.1a的样子,在超负荷的时候,用施耐德热磁式电动机断路器不能精确的切断电机拉坏轴套,每次都要去换个轴套很麻烦,能不能找个什么方法或者仪器让电机电流升高就瞬断,很精确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K:
就是有个机械要转,但是它的电流一般在4.1a的样子,在超负荷的时候,用施耐德热磁式电动机断路器不能精确的切断电机拉坏轴套,每次都要去换个轴套很麻烦,能不能找个什么方法或者仪器让电机电流升高就瞬断,很精确那种。

网友T:
自已有时继组一个。

网友U:
哦,是判断转速信号是否丢失了。这个需要定时器判别。就得是智能的判别。测周法测取接近开关的频率来实现。

网友K:
就这二要求,开始提出来多省事,1.用个接近开关+定时器,电路你自己搭
2用个电机保护器

楼主:
那个座子拉烂了都不跳,电器精度不够

楼主:
这个脉冲信号,得找个仪器来判断啊,除了plc还有什么便宜点的专业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