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流怎么算

楼主(2016-07-05):
空气开关后面带一个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的额定输入电流是6A。开关电源转成24v后,带一个3A的负载。那么空气开关应该选择大于6A就可以,还是大于6+3=9A。

网友A:
只算开关电源输入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算开关电源输入部分
那就是6A 么~?

网友C:
开关电源类负载有冲击性,一般加大到150%额定电流且靠近标准电流规格选择,你的计算电流9A选择10A

网友D:
6A的就可以了。

网友E:
6A就可以,不过大点也没有关系的

网友F:
参考 负载的额定输入电流。

网友G:
按输入电流算6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算开关电源输入部分
那就是6A 么~?

是的,这个6A是指输入也就是AC220V,转换成24V后的3A指的是在24V时带3A的负载。这个估计楼主弄错了应该是0.6A差不多。

网友H:
6A我们这图方便正常最小都买10A的用的不管电流大小!超过10A才换

网友I:
10A的开关就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类负载有冲击性,一般加大到150%额定电流且靠近标准电流规格选择,你的计算电流9A选择10A
个人认为这个回答正确。

网友K:
输入能有6A吗 那这个开关电源还有点大呢!

网友L:
一般开关都是10A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只是举个例子,有个数字比较形象。写100A也行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类负载有冲击性,一般加大到150%额定电流且靠近标准电流规格选择,你的计算电流9A选择10A
开关电源是有冲击性,但一般断路器的瞬时动作值是额定电流的10倍,C型微型断路器是额定电流的5-10倍,D型是10-15倍。因此选6A应该可用,如果是C型微断可能要加大,但如用D型微断6A肯定没问题。

网友N:
6A的空开就可以了

网友O:
按输入侧电流来就行。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算开关电源输入部分
那就是6A 么~?

是的,这个6A是指输入也就是AC220V,转换成24V后的3A指的是在24V时带3A的负载。这个估计楼主弄错了应该是0.6A差不多。
我是没见过0.6a的空开 楼主见过?

网友Q:
楼主没说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只说了它的输出电压和输入电流。嘻嘻,缺条件呀。试想,假如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是1AC220V,输入电流是6A,那这个开关电源的功率可就不小了。按照能量守恒的关系,输出额定电流是多大呢?应该是输入电流的9倍多的关系呢。开关电源的输出负载怎么才3A?这么轻的负载呢?感觉问题出得有点蹊跷。

网友R:
楼主是形象比喻,各位要看清了

网友S:
就像变频器一样。

网友T:
按照6A来选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算开关电源输入部分
那就是6A 么~?

是的,这个6A是指输入也就是AC220V,转换成24V后的3A指的是在24V时带3A的负载。这个估计楼主弄错了应该是0.6A差不多。
我是没见过0.6a的空开 楼主见过?

我说的0.6A指的是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流,至于断路器配多大不一定要照这个来。

网友U:
额定电流6A 选择10A得就可以

网友V:
6A就行了

网友W:
就用6A的吧

网友X:
感觉15楼的说的比较对!不过感觉你选择6A和10A如果是短路的都应该会跳!最好的办法你在24V上加个保险,这样最安全!

网友Y:
引用 网友H:
6A我们这图方便正常最小都买10A的用的不管电流大小!超过10A才换
我们也是在控制电路中经常用10A/1P的用。

网友Z:
6A 的足够了

网友Q:
首先,开关电源一般给出的额定指标也是输出电流,输入电流是经过电压变比折算而来的,所以楼主的问题本身,就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选择上口的开关容量,应该是根据器件本身的额定值来选择。也就是说,开关电源,要根据其输出的额定电流折算到输入的电流加一个工程裕量就行了。

网友AA:
按输入电流加上一定的余量就可,如9A。

网友AB:
回复 网友C:
用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的和去选空开?没有这样干的吧!

网友AC:
10A的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