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5):
如果想把253546这个数值赋值给D82,要怎么编写程序???求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想把253546这个数值赋值给D82,要怎么编写程序???求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DMOV K253546 D82

网友B:
要说清楚用什么PLC

网友C:
注意寄存器的数字表达范围,比如1楼用的是双字。

网友D:
三菱的用MOV指令,K代表常数。注意指令有16位和32位之分。

网友E:
如果是三菱的PLC的话就是  DMOV K253546 D82

网友F:
超过了16位的最大值,用32位的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注意寄存器的数字表达范围,比如1楼用的是双字。
K253546不用双子指令,使用MOV难道不会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注意寄存器的数字表达范围,比如1楼用的是双字。
K253546不用双子指令,使用MOV难道不会错吗
这倒真没试过。

网友H:
看来部分人士还没有明白数据数据大小与数据存储元件对应关系

网友I:
DMOV K253546 D82

网友J:
用传 送指令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