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5):
今天早上一上班同时来找说没水了,到水泵那边量了下电压正常,量下电阻有一项没阻值判断有线断了,让同事吧水泵把上来检查,(100多米深)把上来我看了下载泵的根部有一截线磨断了(竟然漏电断路器没有调)你们碰到这种情况这截线怎么处理才好

网友A:
以前用同事先用生料带包再缠电胶布

网友B:
先用电缆胶带包扎,再用绝缘电工胶带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线
怎么个换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这边也是先用自粘胶带粘完再用pvc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同事先用生料带包再缠电胶布
版主的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D:
全线更换,以后有个万一呢。

网友E:
有一种可以拉伸的防水电工胶布,或者高压胶布也可以,多包几层,包工要精良。另外接头最好上焊锡。

网友F:
8楼说的(可以拉伸的)与5楼(自粘胶带)、3楼(电缆胶带)说的,是不是相类似的材料。

网友G:
以前这种水泵接头都是用防水胶带包好之后在用电工胶带包几圈。话说最头疼就这种水泵了,弄下去和拉上来好累。PS三个人抬和放,没有借助葫芦。

网友H:
换线吧,太危险了。

网友I:
采用耐磨硅胶软线

网友J:
换吧,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线更换,以后有个万一呢。
这个水泵打不开以前坏了几个修电机的没有给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8楼说的(可以拉伸的)与5楼(自粘胶带)、3楼(电缆胶带)说的,是不是相类似的材料。
应该是一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这种水泵接头都是用防水胶带包好之后在用电工胶带包几圈。话说最头疼就这种水泵了,弄下去和拉上来好累。PS三个人抬和放,没有借助葫芦。
100多米深想想都头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线更换,以后有个万一呢。
这个水泵打不开以前坏了几个修电机的没有给修的
可以打开的,这种水泵需要自动绕线机才能修,人工是修不了的,手进不去。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试着拆过了不好拆螺丝有的都坏了

网友I:
采用耐磨硅胶软线,另外在线缆滑动途径加装滑轮装置防止磨损

网友K:
用高压自粘带包

网友L:
100多米深额,兄弟你在哪里工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L:
山东

网友M:
用防水胶布 外层再用普通胶布就OK了

网友N:
线接牢后用绝缘胶布包好,再将线套一截PVC管,管内灌AB胶密封。

网友O:
高压硅胶自粘绝缘胶带,PVC电工绝缘胶带就OK啦

网友P:
商品名称:高压橡胶自粘带
商品规格:宽25MM*5米*0.8MM
适用范围:
适用于正常温度不超过80度,作5KV及以下橡塑电缆终端和中间连接的绝缘保护及通讯电缆接头的绝缘密封。
使用方法:
将自粘带去掉隔离膜,拉伸200%左右,以半搭式绕包于需要绝缘或防水密封保护的物体,在其外层在绕一层PVC胶粘带作保护层。

网友Q:
回复 网友B:
自粘性绝缘橡胶带,PVC防水电气胶带

网友R:
这个很麻烦

网友S:
如果不想换线就热塑处理,用防水胶带短期行,长期不可以!

网友T:
漏电保护为什么没有跳闸呢?

网友U:
用自粘防水胶带!

网友V:
防水胶带+电工绝缘胶带

网友W:
我们一般就是内层高压外层低压。

网友X:
同意楼主8的做法。

网友Y:
用自粘带直接进行包裹

网友Z:
你这根圆形的电缆不是水泵自带的,靠近水泵的那一段扁的电缆才是水泵自带的防水电缆。

水泵电缆的驳接,通常都可以用一种绝缘的防水胶带包扎。使用时就像前面有朋友说过的那样,先把驳接好的接头(注意接头不能出现毛刺)包一层普通的绝缘电工胶布。然后将防水胶带拉长一倍以上将接头密封包扎紧,一般来回包扎不少于两层(视水深程度最好三层以上),再用绝缘胶布紧密缠绕三层以上。这是对每一个接头来说的。

对于三(或四)个接头来说,要相互错开,最后仍用绝缘防水胶带将这些接头用同样的方法包扎不少于两层(视水深程度最好三层以上),最后再用普通的绝缘胶布紧密缠绕不少于三层(越多越好)。

注意:包扎起始和尾端要距离导线接头包扎的电工绝缘胶布边缘不少于防水绝缘胶带原始宽度的2倍以上(当然越远越好),而最后的整体包扎起始和尾端要距离最近接头包扎边缘不少于绝缘防水胶带宽度的3倍以上。

再一个就是每圈防水绝缘胶带缠绕相互(即上层与下层)之间压贴不得少于1/2胶带的宽度。缠绕过程要将胶带拉(绷)紧紧密密贴,不得有松动现象。

以上是我当年在生产楼主这种不锈钢深井泵的厂家打工的时候,学到的水泵电缆延长线包扎方法。最长的包扎长度试过将近500mm(三相四线)。

网友AA:
你这个是怎么磨了的呢?我有3台130米的泵,安装了泵保护器,电机基本上是2年换一次,基本是进水烧坏的,24小时不停工作。

网友AB:
防水胶带包好后继续使用!绕组内部的接头绝缘都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AC:
以前上传一个电缆接头视频,自己慢慢看把,用的双壁热缩管

网友AD:
最简单就胶布包了后套一小段线管,注玻璃胶密封,都是常规材料

网友AE:
我一般是用自粘带加PVC胶带

网友AF:
要是没有在水里应该用防水胶布包上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Z:
是水泵自带的自带了2.3十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A:
可弄是每次启动时磨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E:
我现在就是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AG:
防水胶带就行,缠紧点

网友AH:
用防水胶布 绕 多绕几圈   然后用绝缘胶布包好  有条件的可以烤烤防水胶布

网友AI:
用自粘性橡胶带J20的,外加热缩套管,要注意电缆不能承受拉力

网友AJ:
接头接好用电缆胶灌好就可以啦

网友AK:
直接换线,或者打胶

网友AL:
我的做法就是换线,就是截断铜管冷压接头,或者防水胶布,PVC胶布,多做几层,水泵一般阻值低点,0.2M一般也能用,因为在水里,不能和地面电机一个判断法

网友AM:
高压自粘绝缘胶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