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活动】CC-Link在汽车涂装室空调器的应用

楼主(2016-07-05):
行业:汽车整车厂plc与山武温湿度控制仪表模块通过cc_link网络通讯来控制涂装室空调器的温湿度,从而满足喷涂工艺要求条件! cc-link网络运行稳定,安装调试方便!

网友A:
都是三菱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三菱的吧
用到了三菱的多个网络,应该有多个CPU之间通过H网连接
CC-LINK下面有其它厂家的产品(温控器)

网友C:
看来涂装车间基本上都是这个工艺:
用山武一类的仪表控制温度,三菱一类的
变频器控制喷房湿度及风压要求!

网友D:
这个站号怎么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站号怎么设置?
在模块上可以直接设置

网友F:
以太网、CC-LINK IE(光纤)、CC-LINK总线、串口通讯一起上,实在服了

网友G:
牛 三种网络!

网友H:
CC-LINK在汽车行业用的挺多看到好几个帖子了

网友I:
感觉好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