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活动】三菱CClink在汽车配件产线中的应用

楼主(2016-07-05):
公司自己做的,一条汽车零件制造的生产线,主要采用三菱Q系列PLC与FANUC工业机器人进行CClink总线连接,实施通讯控制非常方便,以往每根信号都要分别接线,现在一根电缆即可搞定,另配有三菱触摸屏,实现人机交互,提升生产效率,减轻员工操作强度。

网友A:
主基板上放置了两个QJ61BT11N的模块,是两个网络?有很多个站?

网友B:
一个用于,远程I/O展的控制通讯,共16个模块,另一个模块用于,机器人的通讯控制,4台FANUC机器人的,自带CClink通讯。

网友A:
10几个远程I/O,加上几个机器人,可以用一个网络就可以了,应该能带的上的,这不算多
那主机板有些浪费,好多槽空在那。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考虑到后续继续扩建,同时也为了方便管理吧,所以分开来做的。反正也是公司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