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5):
很多设备都需要一个行程开关,作为定位原点。
最便宜的行程开关是机械按压式的,也可以用光电方式或者霍尔元件。
光电方式:运动部件上有个小挡片,挡住光线即表示运动到位了。
或者运动部件上有个小磁铁,用霍尔元件探测其到位了没有。
请问从单个元件的重复精度的角度考虑,机械、光电和霍尔,哪种最好呢?当然,是在成本差不多的前提下。如果拿1元的机械开关,和100元的光电开关比较,显然不科学。

请注意是“单个元件的重复精度”,不是多个元件之间的一致性。

霍尔开关可能会受到环境磁场的干扰。如果附近恰好有个电磁设备在工作,会不会不准呢?
光电开关也可能会受到环境光的干扰。但是如果带频率调制的,应该就不怕了。
机械开关,时间长了有磨损。

还请大侠深入分析,多谢!

网友A:
只是用这定原点,没有编码器?用接近开关

网友B:
就是机械式的那种就行,无所谓的

网友C:
总是会有点缺陷的啊 看你能不能接受罢了

网友D:
接近开关好点

网友E:
不管什么机械行程开关还是光电近接开关,都有耐久性等级与价格等级的分别的。
以日系的著名品牌欧姆龙为例,其做工精良的原装机械行程开关使用寿命比国产廉价的机械行程开关要翻好几倍。
所以说,不论什么类型的传感器,只要使用得当,同档次进口品牌绝对比国产耐用,有可能设备都报废了,传感器性能还是杠杠的。

网友E:
其实,元件精度和故障率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元件制造商对于该元件的使用档次的等级划分,无论何种传感器,必须正确使用和维护之后,才能对比这个指标。

网友F:
一直使用光电开关,还可以的

网友G:
精度高用光纤呀

网友H:
我们这边设备机械的和电子的都有用的,精度都还可以。

网友I:
这个要量体裁衣吧,看你要求有多高选什么档次的。

网友J:
用的多的就是U型光电就可以  不是很贵 当然也有高挡的贵的

网友K:
其实关键是你的重复定位精度范围正负是多少,如果是mm级别,行程开关就没办法到达,如果是百分毫米,那么光电也很难达到,比如我改装过的德国波拉切纸机,就是4mm左右直径的接近开关在配合abz编码器的z信号来达到原点定位的目的

网友G:
我一般都是:高精度用光纤,一般用接近开关即可

网友L:
安装位置问题调试问题固定问题等导致误差不谈,
单纯考虑精度,行程开关优于其他。
使用频率过高,环境OK,选择U型光电。
使用频率过高,环境粉尘稍微严重,选择接近开关。

行程开关动作次数寿命约2千万次左右。
光电开关寿命约7至10年。
接近开关寿命约7至10年。
(品牌等级差异不谈)

网友M(2016-11-22):
见过加工中心用的机械按压式行程开关。

网友N:
用接近开关,便宜又好用

网友O:
回复 网友M:
那是要配编码器寻零点的

网友P:
个人最喜欢用光电开关,如果不脏的话,还是很牢靠的,但是用在灰尘大的地方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