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5):
如图,如果右击 Task_01 新建数据, 那么新建的数据同时会出现在程序部件中, 但如果在程序部件 程序中新建数据, 却不会出现在 Task_01 中,  这两个主菜单(程序设置和程序部件)分别有什么作用和区别?

网友A:
上面代表的是你PLC中执行的任务,下面是你的程序。

程序必须分配给任务才能运行,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下面的地方编制程序A,程序B……程序N,但是只分配程序A给上面用,这样实现了程序的可重复使用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代表的是你PLC中执行的任务,下面是你的程序。

程序必须分配给任务才能运行,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下面的地方编制程序A,程序B……程序N,但是只分配程序A给上面用,这样实现了程序的可重复使用的目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一次编写多个常用部件程序,下次再编写不同机器程序时,只需要将程序部件中要用的程序块添加(分配)到上面的程序设置中是吗?
假如我在 程序部件(下面那个)  里有个 FX2N-2DA程序,但程序设置(上面那个)没有,要怎样分配到上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代表的是你PLC中执行的任务,下面是你的程序。

程序必须分配给任务才能运行,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下面的地方编制程序A,程序B……程序N,但是只分配程序A给上面用,这样实现了程序的可重复使用的目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一次编写多个常用部件程序,下次再编写不同机器程序时,只需要将程序部件中要用的程序块添加(分配)到上面的程序设置中是吗?
假如我在 程序部件(下面那个)  里有个 FX2N-2DA程序,但程序设置(上面那个)没有,要怎样分配到上面?

任务上右击,选择打开任务设定,点击中间的...,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你要分配给任务的POU。

楼主: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热心解答.

网友C:
三菱结构功能没用过 。西门子这 方面用的比较好。

网友D:
三菱的没有这么用过,学习下

网友E:
三菱的WORK2才有这个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