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科变频器

楼主(2016-07-05):
我厂有一台(LK530-)变频器进线A相与出线A相电阻为0,进线B相与出线B相电阻为0,进线C相与出线C相电阻为无穷大,什么部位坏了,需要多少人民币

网友A:
这是输入输出短路了,模块损坏,驱动也可能坏,多大功率的,价格估计在总价的三分之一左右。

网友B:
功率不大的直接买一台吧;

网友C:
估计不好修了,别修了,修好了也不见得就用的长。

网友D:
北京产的吧,小功率的直接就换了吧。

网友E:
建议大功率的还是修修好,正所谓新三年,旧三年,修修又几年。我在顺德,离得不远的话可以拿过来看看,价格超出想象的优惠!15011656680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