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5):
又见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低,无从下手。接修一变频器运行报UC1意思为U相过流,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全部偏低,24v 为23v左右,+15v为+14v。-15v为-14v。5v为4.9v。UC2844输出占空比为最小,脉冲频率38.8khz。上次修一次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低的就没有修好。请教老师。限流电阻为3个4.3Ω并联测不出来。不知道怎么修了!
去掉保护运行的话,5v电源跟随输出波形比起波动。感觉带负载能力低!

网友A:
感觉还算正常啊。

网友B:
电源应该可以,不像电源的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去掉保护电路运行的话5V电源会跟随输出波形一起脉动

网友C:
这个应该算正常范围呀

网友D:
电压差这点也不行啊?

网友E:
检查UC2844电源供电端的电容和开关变压器反馈给UC2844电压反馈输入端的电容的容量是否变小了。

没有电路图无法解释那么多。

网友F:
电源正常波动嘛 这样也有问题?

网友G:
把板子上的全部换一遍

网友H:
电源好像问题不大,报过流估计是电流检测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现在电源输出为最小占空比

网友A:
回复 楼主:
占空比最小说明输入电压高而已

网友I:
这个电压算正常,要不换一个开关电源试试?

网友J(2017-02-23):
建议吧把开关电源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I:
4.3欧电阻3个并联阻值是3个4.3分之一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