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F 100A报OC3故障

楼主(2016-07-05):
上电启动不报警,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报OC3,W相过流,求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1、更换主板
2、更换传感器
3、更换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试过,不行

网友B:
首先确认电机正常(用电流表监测),负载正常才检修变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不行
额!
4、更换电机电缆线
5、更换电机
6、更换技术人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负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问题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是W相过流  OC3是恒速过电流
首先查看故障电流记忆是否到达2倍,可以排除是否为设备原因
其次使用摇表检查电机绝缘,是否为漏电。
最后变频器控制板驱动板的PE做好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不行
额!
4、更换电机电缆线
5、更换电机
6、更换技术人员
第六点最经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不行
额!
4、更换电机电缆线
5、更换电机
6、更换技术人员
第六点最经典
问题终于浮现
7、更换楼主,问题解决

网友D:
是不是你的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不行
额!
4、更换电机电缆线
5、更换电机
6、更换技术人员
第六点最经典
问题终于浮现
7、更换楼主,问题解决
更换楼主:这个就没有帖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不行
额!
4、更换电机电缆线
5、更换电机
6、更换技术人员
第六点最经典
问题终于浮现
7、更换楼主,问题解决
更换楼主:这个就没有帖子了
本以为一楼是棒棒的,居然不凑巧,三楼四楼开始沾沾自喜,可惜没这回事,你说问题在那儿?

楼主:
不好意思,报警代码写错了,是out3,问题已经解决,反馈回路故障,反馈光耦输出的上拉电阻漏电,更换电阻后,问题解决。

网友C:
上拉电阻漏电 没有听说过 贴片电阻如何漏电 和谁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