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一体机坏了

楼主(2016-07-05):
公司的门禁一体机开不了门,用替换发感觉是变压器电源坏了,换了一个新电源一切OK,但有一问题有点一知半解,为什么用万用表量出的旧电源的电压是正常的呢

网友A:
旧电源的带载能力低了

网友B:
请测试在接入假负载的情况下(灯泡),电源电压的真正数值。

网友C:
有的开关电源是不带负载正常,你带负载量下。

网友D:
性能下降了吧,所以带载能力不行了。

网友E:
是带负载测量的吗。

网友F:
变压器电源,没个图,好抽像的啊!!

网友G:
这个:电源带负载力不行只有加载测试

网友H:
带上负载再开始测
万用表都可以测吧!

网友I:
带载能力不够了。

网友J:
电容老化

网友K:
里面电容放炮了

网友L:
带载能力不行了,就像蓄电池测电压是还可以用可用很短时间就没电一样

网友M:
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在跟自己纠结  病人空手走路和背个100斤的东西走路能一样吗?

网友N:
老化了,该换新的了。

网友O:
楼主上个图怎样?

网友P:
带载能力不行了

网友Q:
应该拆开看看,有可能电是容不行了。我们这小点的门禁一体机都还是老式的变压器降压后整流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