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5):
四根线的用电设备,380的电。假如三相电其中一相和零线接反了,会怎样

网友A:
对于三根火线供电的设备而言,是缺相。
对于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供电的设备而言,是超电压立即冒烟烧毁负载设备。

网友B:
这事弄大了!

网友C:
看接什么负载!!
楼主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一些结果了啊?

网友D:
后果相当严重滴,负载缺相,零线带电,设备安全与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

网友E:
有保护的设备会保护停掉
没有保护的就是冒烟啊!

网友F:
这是不允许出现的情况;
万一出现了,表现现象可能与具体情况有关,所以需慎重!

网友G:
对于3相设备是缺相,时间长了,电机会烧了,对于单相设备,电器也会烧坏的。

网友H:
如果负荷较大,该电机会出现电流加大烧毁......
但是如果实际负载不大于40%的话,电机一直正常运行(这个已经遇到过,实际验证了,客户给一台5.5KW电机就是如此接线,电机负载是皮带线,半年后我们需要从那条皮带线引电才发现该问题)

网友I:
这个没有假如,这样设备就会损坏

网友J:
据说会放炮

网友K:
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可以试试,做一个吃螃蟹的人。

网友L:
这个根据负载来看了

网友M:
接反肯定就会烧了。

网友N:
一边是缺相,一边是电压升高烧坏单相设备

网友O:
缺相,电机转不起来

网友P:
哈 如果设备里面没有380v变220的变压器 设备里面的单相负载开机直接冒烟

网友Q:
会烧设备贝。

网友H:
引用 网友N:
一边是缺相,一边是电压升高烧坏单相设备
你那个除非有直接用一根相线一根零线220V负载的,只要不是如此就没有问题(我们控制电源都是变压器提供)

网友R:
会冒烟,跳闸,烧东西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N:
一边是缺相,一边是电压升高烧坏单相设备
你那个除非有直接用一根相线一根零线220V负载的,只要不是如此就没有问题(我们控制电源都是变压器提供)
还真遇到过这样的事,一台配料小车电缆接长了一段电缆,电机总是过载,接线的人把零线和相线给接反了,万幸的是两块称重仪表电压没错,否侧就好几万没了。具体怎么样现在想不起来了

网友S:
遇到的情况是外壳带电,水泵反转

网友T:
楼主把线接错了?

网友U:
这样设备就会烧了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N:
一边是缺相,一边是电压升高烧坏单相设备
你那个除非有直接用一根相线一根零线220V负载的,只要不是如此就没有问题(我们控制电源都是变压器提供)
还真遇到过这样的事,一台配料小车电缆接长了一段电缆,电机总是过载,接线的人把零线和相线给接反了,万幸的是两块称重仪表电压没错,否侧就好几万没了。具体怎么样现在想不起来了
这个:接完线不进行校验,那个有可能导致起火哇

网友V:
缺相长时间会烧电机;而加热棒就不会损坏,最多温度加不起来等等,所以危害要看你接什么负载。总之电工作业要认真仔细,来不得马虎和不懂装懂!

网友W:
如果真接成这样会出安全事故的

网友X:
三相电机会缺相,有俩相单相用电设备烧毁

网友Y:
轻则跳闸,重则机毁人亡,所以接线要慎重

网友Z:
时态严重了,一直没有敢试一试。

网友AA:
如果配电柜接线都正确内容保护措施而进线电源部分错,直接送电应该是送不上的,如果负载有220V的设备直接烧坏了。

网友AB:
原来看别人这样接过,一小电机.开机不转,嗡嗡的,设备外壳带电,配电盘带电.不信你可以接来看.

网友AC:
会出事,
我们还真这样接过。

网友AD:
电源断路器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