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6-07-05):
请教一下各位 ABB ASC310的变频器转到远程给了DI1启动信号 风扇也在转 就是频率一直是0.0是怎么回事啊 进rEF也设不了 PAr 11里面只有1105 感觉少了好多参数

网友A:
变频器的速度给定信号要设置,你可以选择是面板给定然后用面板控制电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