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励磁电流

楼主(2016-07-05):
求大神指点   变压器空载电流 就是励磁电流  是不是就是一次电压除以变压器本身的阻抗    最近学磁路感觉和电路中的电感有点关系 又不一样 反正很迷糊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理论上如此,但是变压器还有涡流(就是变压器铁芯材料电阻所致),这个等效变压器负载滴,感抗本身不包含这个涡流

网友B:
励磁线圈是通入直流电的线圈,难道变压器有直流还是我搞错了?

网友C:
有点意思,楼主能不能结合实际设备说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意思,楼主能不能结合实际设备说一说。
这就是理论 没什么设备

网友D:
磁路、电路都是欧姆定律。阻抗特性都不一样。

网友E:
没有太注意这个问题,也不记得如何计算了;
以往,好像是参考手册上的值、还是查的什么资料,估算过空载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