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5):
东芝VF-S11变频器5。5KW上电出现ETYP。查说明书代号0029。变频调速器型号错误。怎样解决/

网友A:
更换驱动板了吧,驱动板里面有参数。找个说明书。设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进入参数typ,选6后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试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