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5):
有一台设备,电源线有四根。没有标示,该怎么接。是不是U V W 和一根中性线。如果是的话,可以有什么方法把中性线找出来呢

网友A:
看看 后端  有没有 220v的 用电零件

网友B:
U V W 对N的电压都是220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设备上的四根线,又不是电源插座上的线。哪来的电压,就是不确定哪根是中性线,所以不敢接电。怕烧了

网友B:
额。。。
不好意思,看错了,
这样的话,只能看设备里头了
看看有没有零排呢

网友C:
用表量 ,目测看线路走向

网友D:
一般电源进线是L1、L2、L3或者R、S、T,U、V、W一般特指负载终端(例如电机接线盒那个接线、电热管接线)

网友E:
在设备里头找找吧,看看有没有使用220电压的

网友F:
是什么设备,能够打开查看吗?还是设备封装的像水泥砖头一样无法打开查看?设备没有电气控制箱吗?能够上传图片方便分析吗?
接入设备的供电电源以前,需要获得设备研制商提供的客户安装与使用说明书。

网友G:
这个这能通过设备内部线路分析了

网友H:
看接触器线圈电压是多少

网友I:
看看电箱里面有没有220V的电气,然后找出零线,这样可以直接看颜色,也可以拿万用表量出来。

网友J:
顺着线往设备控制箱查看哪根接地或接零就知道了

网友K:
只能拆开看,或者用表量量每根线跟外壳是不是联通,确认是不是有地线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看看电箱里面有没有220V的电气,然后找出零线,这样可以直接看颜色,也可以拿万用表量出来。

网友M:
需查图纸和(或)核对实物,以及铭牌等;
如果设备本身有开关之类的,则可以参考。

网友N:
测每根线与机壳电阻,有一线电阻应为0,为地线,或者在设备里面好零线,同理。。没什么难度

网友O:
不放心查电源线后端。

网友P:
线的颜色不可能都是一种吧,看颜色或屡一下看线有没有接到空开、接触器等电气元件就可以找出来呀

网友Q:
一般都是三火一零,不过你可以看那四根线都用在什么地方不就知道了。

网友R:
上个图解决的快。

网友S:
拆开箱子,看看柜子里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T:
进线处没有标示??
还是确认清楚再动手
多看多想少动手!

网友U:
顺藤摸瓜!!
楼主不是专业人士另当别论!

网友V:
没搞清电源等级不要贸然接,应该查清设备线路走向,是输出还是输入380V还是220V,

网友W:
没任何标识吗?看一下线色,或都可以用表量一下有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X:
任何一台设备,进线处都应该有一个进线开关作为隔离开关或者负荷开关,从开关上应该可以看出哪一根是零线,哪三根是相线。

如果确实从开关上也看不出来,那就只能从负载上来看了。

除非你的设备连门都不能打开,也没有进线开关。

作为一个电工作业人员,这些都是基础知识个基本技能。

网友Y:
通过电源开关就可以找出3根火线,在通过220电源就找出零线了啊。

网友Z:
还是来张图看看吧

网友AA:
你就不会上个图看看啊,这样瞎猜好么

网友AB:
从线径上判断最细的接N

网友AC:
看图才6能知道

网友AD:
看看箱子里接的是地线还是零线

网友AE:
顺线向下找,看能不能找出相应的设备!

网友AF:
查查线吧,看看那根是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