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6):
我厂的2个变压器同时缺相,可以确定是高压那边的问题了,昨天下午4点停电的,后来来了一下电一个开机的员工马上就去送水泵,结果缺相烧了。然后昨晚7点来电了就缺相,一直到今天都还是缺相状态,刚好宿舍用的就是缺相那条火线,才100V左右,还好路由器,LED灯是宽电压的,还能上个网,呵呵

网友A:
缺相也能送电?停电都干什么了

网友B:
你应该先确定是你内部问题还是供电问题,供电问题找供电局很快就能处理的,至少也能知道原因

网友C:
高压缺相供电局处理起来应该很快的

网友D:
高压缺相供电局也能让送电?设备坏了他们赔吗?奈奈的就知道收钱。

网友E:
有时故障处理的难度较大,需花些时间;
另外,高压缺相时,一般情况下,变压器需退出的。

5楼所说,专变的话,由用户掌握情况。

网友F:
这个简单:直接查看同高压线路的其余客户电源是否正常,别人正常就是你们的高压跌落开关保险丝烧了、高压分接开关、高压断路器等出问题,可以退出变压器然后切离高压隔离开关挂号接地线验电确认无电后进行检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1个变压器是专变,一个是公变,跟附近的村落一起用的,现在附近的村落也是一些家里有,一些家里没有电,可以确定是高压供电局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退出也可以吧!现在就宿舍用一点点负荷没事吧

网友E:
这个需自己掌握情况,控制用电范围、用电负荷。

网友G:
不明白高压侧缺相了还能使用,这样不会烧变压器吗?

网友H:
这个供电所也够可以的了。

网友I:
变压器轻载缺相运行不会烧的,但还是要联系供电局尽快解决

网友J:
赶紧找供电局吧,要不然会烧坏设备的。

网友K:
供电局不给解决还是目前他们也解决不了?

网友L:
高压不找供电局你想解决问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L:
高压不找供电局你想解决问题啊
这个:大企业都是高压330KV、35KV直接进户,怎么就不能处理??

网友M:
联系供电局是正途。

网友N:
联系供电局,变压器最好停掉

网友O:
高压得供电局搞吧

网友E:
回20楼:看产权范围。

网友P:
线路故障
我也遇见过

网友Q:
打95598,会有人帮你搞定的。

网友R:
楼主不着急,还能愉快地上网,说明不是领导,也掌控不了此事。

楼主:
回复 网友R:
真了解哈

楼主:
回复 网友R:
上午11电再次停电,直到下午4点来电,现在已恢复正常了

网友S:
有时候故障可能相对复杂一些,时间长一点也要互相理解一下。

网友T:
这个是供电局处理吧。

网友U:
是不是高压接地啊,非金属接地。

网友V:
看跌落保险有没有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