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哪的原因驱动已停止M10.5口还有输出呢

楼主(2016-07-06):
刚接触PLC我把文件上传网盘了有空麻烦你帮我看看
http://pan.baidu.com/s/1o7Oc554

网友A:
查找一下整个程序,应该后段还有驱动才对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正确,在看看你的程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M20.0没有接通怎么会有输出呢

网友A:
后面通过批处理或者字元件等进行了输出处理,知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接触PLC我把文件上传网盘了有空麻烦你帮我看看
http://pan.baidu.com/s/1o7Oc554

网友C:
有时也是仿真软件本身的问题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楼主:
不行啊stop end 都试了还是有一个工作

网友D:
程序全部贴出来!

楼主:
已经上传网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上传网盘了
那你慢慢等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上传网盘了
那你慢慢等吧!!
需要帮助的要点诚意   呵呵

楼主:
我已经把文件上传网盘了
下载不就能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