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计算

楼主(2016-07-06):
麻烦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我的计算时不是对的。

网友A:
容量计算可以,电压这么做不太安全。

网友B:
单项电机电容吗?

网友C:
电工手册上面都有,自己看电工手册吧

网友D:
电压要峰峰值。

网友A:
关键是电容串联,如果采用分压计算的话,接法要有点讲究,不能仅仅是电容,还要有分压电阻并联作保证。否则一点出现问题,是多米诺骨牌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呀,在学习电容串联计算电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我才开始学习电工基础,原来的值是C1 4UF 150V C2 12UF 360 老师把这个电压值对调了一下要我们计算一下。 如果按对调之后,计算出来感觉电压值不确定是不是这么多。想问下这么计算出的电压值有没有错?
2如图所示实际应用中,这样的俩个电容串联,应该要并联电阻使用对吧?应该并在C2的旁边吧?以防止C1击穿之后,C2也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朋友。小弟还是新人一枚,能详细说明下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串联电容的容量计算,你的那个没错,与电阻并联的算法一样;
电容的分压计算,我没特别看,但这个与电阻串联的分压计算是相同的。也没问题;
关键是,电容串联的分压,一定要通过并联电阻来实现,否则,一旦有一个击穿,另外一个就完蛋了。电阻就是并联在电容器两端的。
计算这个,要求前提条件是,输入电压的频率是恒定的。然后容抗(或把电阻并联的总阻抗计算在内)乘以电流等于电压。交流电路的欧姆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