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6):
我用了 西门子1200plc控制步进电机 应该用那几个指令 现在 有个问题是我用了 两个指令 一个是 MC _power 和MC_moveRelative相对位置指令,问题是plc 通电步进电机就转 ,可是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让他输出。我该怎么能更好的控制步进电机,求大家帮忙

网友A:
组态轴时有没有设置使能信号?还有MC _power指令有没有限制,应该用一个输出信号作为使能信号,当这个输出信号为1时,MC _power指令才可运行,使电机处于待机状态,

网友B:
MC_moveRelative 指令是上升沿启动,看看这个点做的有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