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16-07-06):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什么是闭环控制?什么是全闭环控制?(伺服电机是用PLC控制的)

网友A:
以下我的理解,如不对大神们指导
PLC→伺服→电机→轴系 电机位置反馈给伺服
半闭环
PLC→伺服→电机→轴系 轴系位置反馈给PLC
全闭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很多资料上的理解各异啊,有点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顺便请教一下,如果在轴系位置加一个光栅尺,那么光栅尺反馈的信号是什么类型的信号,这个信号能直接输入给PLC?

网友B:
闭环控制是控制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指作为被控的输出以一定方式返回到作为控制的输入端,并对输入端施加控制影响的一种控制关系。比如全自动洗衣机 ,给洗衣机加水时,他里边有个红外传感器扫描到水位高低,当水位合适时,洗衣机自动停止加水
开环控制不用取输出量变化信号控制输入量。人工控制一般是开环控制,比如人工转换电扇档位实现转速的控制,不用反馈回来实际的转速。
简单的说就,开环控制 ,闭环控制 ,差别只有一点就是 :有没有反馈.开环没有,闭环有。

楼主:
做伺服电机全闭环控制时,在负载上外加一个编码器反馈到PLC做闭环控制 。这里一定用到运动模拟吗?可否直接将编码器反馈信号接入到PLC的高速读数器进行实时采集。然后用于PLC输出到伺服脉冲与实际位置的对比,从而调整PLC脉冲的输出量以及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顺便请教一下,如果在轴系位置加一个光栅尺,那么光栅尺反馈的信号是什么类型的信号,这个信号能直接输入给PLC?
用过的光栅尺反馈的是差分信号还有一种模拟量信号的,表示没接到过PLC里面用过,松下有伺服可以接光栅尺的,用那个就可以了。
附件是雷尼绍的资料你可以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哦

网友C:
给你推荐一本书《自动控制原理》

网友D:
伺服不是步进,本身就是闭环控制的;
所谓全闭环控制是在传动机构上加装编码器,以消除伺服本身累积误差及机械间隙造成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