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6):
我用一只小型欧姆龙plc模块,前期出现1次烧坏电源板电感器情况,开始怀疑为外部线路有大电流进入,但更换备用模块后使用正常,应该不是外部线路问题。该模块为新购模块,使用时间不长,也寄厂家检测,厂家建议是无法修复,后来我更换电源板,显示正常,使用2周后又出现上述现象,使用频率不高。
谢谢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补充一下,用的是欧姆龙模块

网友A:
可能是电源电压偶尔有异常情况导致;

网友B:
是左侧中间白色的东西?用示波器查看电源,有低频甚至直流成分
文字描述像拗口绕口令

网友C:
cpm2ah好像停产了吧,一般都用cp1e的

网友D:
可否说明一下用在什么设备上吗?

楼主(2016-08-10):
回复 网友C:
我用在震动电机上的,用于时间控制,震动5秒停10秒,控制很简单,模块处理拖动2只接触器,控制2只震动电机,现在经常出现电源板损坏的情况,换了还是烧,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C:
回复 楼主:
打欧姆龙技术问问吧,会有结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E(2017-03-01):
楼主找到烧坏原因了吗?可否分享一下?我这也是这种情况,我的plc用在车床上,连续烧坏4块电源板,都是 L101烧坏,就是那个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在震动电机上的,用于时间控制,震动5秒停10秒,控制很简单,模块处理拖动2只接触器,控制2只震动电机,现在经常出现电源板损坏的情况,换了还是烧,谢谢你的指点。
就是这么简单?用2定时器搭电路,成本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