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6):
有个项目需要得到汽车停在地上(可以是指定位置)后四个轮胎的位置,请问用什么传感器什么方法比较好?厘米级精度就可以。我想到是用测量光栅布置在四边,但是车停的不正的时候可能会不是太准,并且在车的前后布置的话也不好弄,影响汽车出入。不知道有没有比较便宜的压力感应网之类的东西,这样铺在地上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A:
经济点就装两对 对射光电 检测车辆两侧 可靠又经济

或者搞个考驾照时的 压敏触边 缺点就是接触式 时间久了有磨损 需要定期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看了一下光电对射,似乎达不到要求,我是要测量停止的汽车车轮在在地面上的位置,这装置固定装那儿只是能反映有没有被轮子挡住。车的轴距、停放位置都有差别,好像装一对两对的无法判断啊。

网友A:
对射光电 就时射出一束光 当中有物体挡住光就输出信号

装两对之后 这样既能检测车辆停一个区域 但是要具体轮胎位置 轴距的确无法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