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6):
三菱FX3U PLC连接步进驱动器       步进电机正转  没事  很平滑  反转九不行了   震动   无力    有时候甚至转不动    一开始怀疑步进电机有问题  调换步进电机线   还是同样的毛病   有方向那一个   转动正常 没方向的 那一个 也就是反转那个都不行了   可以肯定电机没问题     用的  指令  PLSY  指令

网友A:
把电流调大,或者把细分调大。

网友B:
步进有全工和半工模式,改成全工,然后如一楼说在不超过电机额定电流情况下把电流调大,细分也调大。

网友C:
正转和反转的使用速度频率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频率和脉冲数量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是全工模式和半工模式    怎么调 在哪里调   我是初学   小白级别

网友D:
程序有问题?

网友E:
步进驱动器上有几个小开关就是调细分。电流的

网友F:
电机正反向特性不并一致的

网友G:
是不是机械上有堵转?

网友H:
驱动器看看是否有问题,我碰到过就是驱动器的问题,试试看

网友I:
带负载了没有,正反转都是空载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