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6):
新手,对变频器不懂,请问可以把此变频器接成单相不,因为宿舍是没有三相电的,而本人想在业余是学学,输出端带个小功率的马达应该没影响吧?另外,本人还有个问题,是不是所以三相输入220V的变频器都可以接成单相?前提下是输出端接的马达功率不大

网友A:
手册你看过么?

网友B:
你查查台达VFD015M23A变频器的说明书,或者上网下载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是英文的

网友C:
三相220V的变频器可以接成单相220V的,接R-T。

网友D:
呵呵;
可以接;
但小功率电机也可以使用,但输出功率是达不到满负荷状态的;
如果你电机很小直接使用;

网友E:
也应该可以吧,你也可以不待电机。

网友F:
话说三相220比三相380要难找啊,小功率的变频一般都没有缺相保护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话说三相220比三相380要难找啊,小功率的变频一般都没有缺相保护的。
呵呵;三相220V电源的变频器难找????

网友A:
你直接买个220的步可以么,大把这样的,变频器步复杂,不必要在宿舍搞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哦,说的是电源。

网友G:
可以没问题

网友H:
台达变频器m 系列没有缺相保护,可以用于单相220v,有些变频器有缺相保护需取消此功能才可以。

网友I:
220V的接单相或三相。

网友D:
VFD015M21A,这是单相的电源供电的型号,用单相时可以满负荷工作;
VFD015M23A,这是三相的电源供电的型号,用单相时可以工作,但达不到满负荷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