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6):
之前这台变频器由PLC控制高、中、低速,离心机用的,启动时比较重,现在PLC坏了,变频器改为手动控制,三段加减速时间都是210S,启动转矩5%,离心机也能转起来,每次都是在20几秒时间就报加速过电流,V/F曲线试了好几种也没用。

网友A:
把转矩提升一下,里边有个转矩提升参数。

网友B:
PLC能控制,改成手动就过流?那还是说明有问题了。斜坡时间再延长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