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KV偏相

楼主(2016-07-06):
我们这边35KV偏相相差一千伏,这是怎么回事啊?打电话问调度他们说是他们那边没问题,难道我们这边后台有问题?

网友A:
但看10kV电压是平衡的,不知以往是否出现过该情况。

网友B:
10KV为什么是好的?
高压侧的测量不对?

网友C:
PT接头检查一下有没有松动

网友D:
查一下电压互感器回路吧

网友E:
你这是上位机读出的数据。查看一下历史记录!!
现场仪表呢??
应该不止一个测量点啊,和别的表计对比下!

网友F:
检查高压进线,正常吗?把站内所有开关拉开看看进线电压正常吗,不正常就是外线有接地点。这个高压35kv外线有接地点10kv基本看不出来,不是死接地。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变压后为什么10KV不可以是好的?

网友G:
PT有没有问题?
检查测量二次回路有没有接触不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35进线表是指针式的,读出来的数误差挺大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有等到下次停电时检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35进线表是指针式的,读出来的数误差挺大的啊
上位机应该有历史记录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有等到下次停电时检查了
一般停电就可以趁机校验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等还有表计

网友H:
回复 楼主:
应该不是接地故障,第一、35KV接地供电有报警;第二、一相接地其他两相相电压会升高,接地相相电压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