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6):
使用普通脉冲式的伺服放大器与伺服电机组成的运动控制系统并没把编码器信号返回到上位机(如PLC)会不会出现失步现象?
比如上位机(PLC)发了1000个脉冲,结果电机只走了900个脉冲的行程,它是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给上位机的呢,或者没有的100个脉冲是怎么补上的呢?
请诸位指教

网友A:
半闭环
理论上讲,伺服电机接收多少脉冲就走多少脉冲的距离,这个是伺服电机自身的特性,假如上位机发了1000个,伺服只走了900个,很可能是干扰导致的丢步,伺服只接收到了900个,这个要找干扰的原因

网友B:
现在的伺服做的很好,基本不会丢步,伺服和编码器自身可以做成闭环,伺服也可以和光栅做成全闭环,上位机的全闭环算法还是比较难写的。

网友C:
如果你想全闭环就加编码器到传动的机械部分上,还可以补偿伺服的累积误差及机械间隙造成的误差;

网友D:
我想知道你从哪里知道走步不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你从哪里知道走步不全的
他说的是比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你从哪里知道走步不全的
他说的是比如
這可以從驅動器可以看出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想全闭环就加编码器到传动的机械部分上,还可以补偿伺服的累积误差及机械间隙造成的误差;
還是使用PLC 可能很難去去做動態補償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半闭环
理论上讲,伺服电机接收多少脉冲就走多少脉冲的距离,这个是伺服电机自身的特性,假如上位机发了1000个,伺服只走了900个,很可能是干扰导致的丢步,伺服只接收到了900个,这个要找干扰的原因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