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RS通信

楼主(2016-07-06):
各位朋友,小弟我刚做PLC通信,PLC与三台变频器通信,通过启动按钮使三台变频器同时启动,怎么写RS指令啊!我知道RS指令是通过站号来识别个变频器,我就是想问发送了第一台变频器的信息,怎么发送第二台的和之后的信息。求各位大神了。最好有这一段指令代码.

网友A:
3条rs指令,使用发送完成标志位进行互锁。

网友B:
每台变频器的站地址不同,

网友C:
网上找个例程,改改。

网友D:
变频器是否支持广播方式,如果支持,用一条RS指令,发送站号为0的指令,就可以实现了。

如果不支持,那就别用通讯方式,用外部启动方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小弟我刚做PLC通信,PLC与三台变频器通信,通过启动按钮使三台变频器同时启动,怎么写RS指令啊!我知道RS指令是通过站号来识别个变频器,我就是想问发送了第一台变频器的信息,怎么发送第二台的和之后的信息。求各位大神了。最好有这一段指令代码.
一般变频器都MODBUS RTU协议,走这个协议就可以了!QQ149034219

楼主:
如果要读多个设备的状态时,是隔一小段时间读取吗?这样会不会显示的数据不连续(比如是在触摸屏显示读取的变频器的频率),怎样用RS指令合适啊?求指点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要读多个设备的状态时,是隔一小段时间读取吗?这样会不会显示的数据不连续(比如是在触摸屏显示读取的变频器的频率),怎样用RS指令合适啊?求指点啊!

即使隔一段时间读取,在多条RS指令执行期间,你仍然需要使用标志位来互锁RS指令,因为RS指令没有执行完毕前是不允许调用另外的RS指令的。

至于触摸屏显示变频器频率,为何不用触摸屏直接与变频器通讯,都省的写程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要读多个设备的状态时,是隔一小段时间读取吗?这样会不会显示的数据不连续(比如是在触摸屏显示读取的变频器的频率),怎样用RS指令合适啊?求指点啊!

即使隔一段时间读取,在多条RS指令执行期间,你仍然需要使用标志位来互锁RS指令,因为RS指令没有执行完毕前是不允许调用另外的RS指令的。

至于触摸屏显示变频器频率,为何不用触摸屏直接与变频器通讯,都省的写程序了。
这是个好方法,但是通信地址能够自行对上?看过别人使用,自己没用过,不明白连接方式,能否说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要读多个设备的状态时,是隔一小段时间读取吗?这样会不会显示的数据不连续(比如是在触摸屏显示读取的变频器的频率),怎样用RS指令合适啊?求指点啊!

即使隔一段时间读取,在多条RS指令执行期间,你仍然需要使用标志位来互锁RS指令,因为RS指令没有执行完毕前是不允许调用另外的RS指令的。

至于触摸屏显示变频器频率,为何不用触摸屏直接与变频器通讯,都省的写程序了。
这是个好方法,但是通信地址能够自行对上?看过别人使用,自己没用过,不明白连接方式,能否说说!

触摸屏与变频器直接通讯,做过,地址直接添就可以

网友G:
回复 网友D:
直接创建触摸屏画面,修改对应地址就可以了?那怎么是知道变频器那些参数的对应地址的,能举个例子吗?对变频器不熟

网友H:
应该是用一条RS指令,用MOV程序把三台机的三个地址传送到相应的寄存器内的就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直接创建触摸屏画面,修改对应地址就可以了?那怎么是知道变频器那些参数的对应地址的,能举个例子吗?对变频器不熟

变频器都有通讯说明的,说明上有相应参数的对应地址。

网友I:
我对变频器modbus通讯这块也不熟,观望楼主的解决方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小弟我刚做PLC通信,PLC与三台变频器通信,通过启动按钮使三台变频器同时启动,怎么写RS指令啊!我知道RS指令是通过站号来识别个变频器,我就是想问发送了第一台变频器的信息,怎么发送第二台的和之后的信息。求各位大神了。最好有这一段指令代码.
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吗?

网友J:
时间片轮换或称为状态吧、用一条RS指令,在每个时间片负责与一台变频器通讯,首选将这个时间片内连接的变频器的通讯数据填充到缓冲区,再发送数据

LDI T250
OUT T250 K5
LD T250
OUT C0 K3
LD C0 K0
PLS M0
……填写第一台变频器通讯数据

LD= C0 K1
PLS M0
……填写第二台变频器通讯数据

LD= C0 K2
PLS M0
……填写第三台变频器通讯数据

LD M8000
RS D100 D200 D0 D1
LD M0
SET M8122
简单示例,你根据需要还要处理变频器的返回数据

网友J:
RS指令只能时间片轮换,每个时间片跟一台变频器交换数据,如果是3U/3G可以使用RS2指令用MODBUS通讯直接修改数据就可以

网友K:
台达的PLC控制台达变频器我用广播方式做得到,但是三菱的就是多条RS指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台达的PLC控制台达变频器我用广播方式做得到,但是三菱的就是多条RS指令
如果是广播模式,一条RS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