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6):
有一台三菱E540 0.75KW 变频器炸了  因为是进口机台 参数不好调
想买一台二手的 然后把坏的变频器上的24LC08 拆下来换到二手的上面  ,直接换上去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估计差不多

网友C:
CPU板直接换就行了,哪还用换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芯板 没有参数啊

网友C:
把你炸机的那台CPU板换到你买的新机上面!怎么会没参数

网友D:
呵呵;E540的参数调试你搞不定,只能说你水平还不到家;

网友E:
这种时候翻手册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网友A:
没有几个参数

网友F:
变频器都差不多的,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