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7):
第一次用汇川的触摸屏,出现了无法下载程序,总显示通讯错误,而且已经把以前触摸屏里边的程序给清除了的情况,现在无法下载程序进去,求使用过汇川触摸屏的高手解答。
PS:下载线为打印机线,软件版本为V2.5.2

网友A:
基本都是驱动问题

网友B:
是显示“建立USB连接失败”吗?

还是其他提示?

楼主:
目前的情况是能下程序了,换了一根下载线。但是下进去的程序按钮不起作用,但是数值输入是可以的,所以不明白。

网友C:
按钮地址还是属性写错了

楼主:
这就是按钮的属性和地址,麻烦帮忙看看是不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