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7):
自己看过手册,但是对模块使用方式有几个问题,在此请教大家
1.读取或者写入模块当前值使用辅助继电器M时,当一个模块,2个通道都为常开,会不会导致数据失准
2.初始化过程,怎么分配置零的寄存器

网友A:
不清楚FX2N-2AD使用就直接把说明上的程序部分秒上来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FX2N-2AD使用就直接把说明上的程序部分秒上来就对了;
额,但是手册上的程序是分开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