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 通讯

楼主(2016-07-07):
我有两台cpu224xpPLC,一台新的可以通讯,一台有程序的无法通讯(端口正常)?求高手指教,

网友A:
不能通讯的可能是你的程序占用了

网友B:
因为程序里定义了通讯口,所以不能用。
开关拨到STOP模式即可

网友C:
modbus了或者波特率高了,普通电缆连接不上

网友D:
XP  2个通讯口的,分别试一下;
再不行原装的电缆试一下;

网友E:
个人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使用了自由口通讯,可以采用2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F:
拨到stop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G:
XP通讯一个是PPI协议,一个是自由协议,需定义。

网友H:
是不是通讯的远程地址不对?通信时双击刷新找到CPU没有?如果找到可以看到地址和波特率,将通信窗口的远程地址修改和找到CPU的一致。

网友I:
224XP有两个端口,可能将端口用于自由通讯模式了,在STOP模式下试试

网友J:
感觉你的编程电缆是便宜的。